求助G110变频器

楼主(2005-08-09):
各位大哥,小弟是变频新手,想各位大哥讨教一下:新买的变频器,在使用之前,根据电机除了对变频器各项数据进行设置以外,是不是在设置之前需要编程?还是变频器出厂已经编程好了,只需数据设置呢?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如果您用的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的话,只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各项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您用到高级功能,比如张力、同步等则需要结合其他硬件设备进行编程方可以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