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2005-08-09):
现在碰到一问题为:称重传感器(没有加变送器)输出信号用电子管毫伏表无法测量,而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的信号一直减小不能稳定(好象没有尽头,无休止的减小),请教各位大虾,是否与没有变送器及传感器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差有关?若不是此原因还请帮忙分析,先谢谢了。

网友A:
按照您说的现象,应该是带载问题,不过大多数传感器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应该都是足够的呀!毫伏信号一般需要添加变送器因为在信号的传输过程中会收到干扰和衰减。

网友B:
你供电没有?

网友C:
普通的应变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输出的一般是20mV(200mV)的信号,称重仪表由于内部自带放大电路,所以可以直接采集器信号,其它设备,如没有信号放大电路,就需要把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进行采集。我们有这方面的仪表,美国进口,采集应变力信号,可做2/4路报警输出,1路模拟量信号输出,1个通讯输出(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欢迎垂询!021-64859191-311/313 侍洪来

楼主:
多谢各位!传感器是采用稳压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D:
称重传感器满量程的输出电压一般取决于传感器的供桥电压,若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为2mv/v,供桥电压5v ,那么传感器的最大输出只有10mv了,供桥电压一般推荐工作在12V(含)以下,最大在15V. 推荐使用变送器进行转换后进行,因为传感器在零点输出的电压非常小,有的为微伏级. 至于说带载问题,好象不存在,因为传感器在零点本身输出的值非常小.

楼主:
多谢了,传感器输出电压太小,能否不采用变送器而用隔离放大器直接放大信号?

网友E:
当然可以,主要是小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必须经行隔离放大。我们是一家专业信号隔离器生产厂家,有这方面经验,可致电询问,010-64848326 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