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器请教

楼主(2005-08-09):
谁有AB150-A248NBDB的说明书?我有不少问题要问问?流个电话好吗?或者是QQ号。我的QQ是278185691

网友A:
暂时没有

楼主:
现在机器报缺相或可控硅短路,但是都不是该怎么弄啊?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不是太小啊,我以前用过AB的软启动,你看下设置里边,记得有一项是对电机的,可选项是大功率和小功率的区别,电机太小就会出现缺相或短路的提示~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都淡忘了.

楼主:
接大电机也一样啊

网友C(2009-01-05):
楼主的机子搞好了没有啊,我最近也碰到一台AB的软启动,搞得我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