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step 7-300 中FB的连接

楼主(2005-08-09):
wincc 画面中如何组态与PLC程序中的FB相监视,PLC程序中FB 属性如何 设置呀?

网友A:
对FB的监视也是转化为对寄存器的监视,比如数据块db、m区等都可以。FB的属性可以在step7中设置,不过我认为您的理解是不正确的,FB的属性对wincc来说没有太多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