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器的输出

楼主(2005-08-09):
光电编码盘的输出是什么?我知道它的脉冲数可用来反馈位置,脉冲数是一个数值?还是以一个脉冲串的形式反馈呢?反馈实际的速度的时候输出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把光电编码器的反馈到驱动器上的同时,也反馈实际的信号到plc上。在plc上,用编程让他先做速度反馈,在作位置反馈,可行么?

网友A:
常见输出A,B,Z,U,V,W。 U、V、W的组合电平值可以反映6个误差+-30电角度的粗略位置; 单位时间内A、B信号的脉冲数反映速度(M法),而脉冲周期的倒数也反映速度(T法)。 如A,B信号脉冲输入到正交编码电路得到的计数值可以反映速度,转向也可以由A,B相序体现出来。 这些信号都可以用来处理。

网友B:
光电编码盘的输出使一些列脉冲,用示波器可以看得到的;在控制器或者驱动器里有相应的计数芯片(一般有倍频功能),所以最终参与控制的应该是一个数值。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想法,可以将光电编码器与驱动器组成一个闭环速度控制系统,然后驱动器输出的脉冲反馈到PLC做位置反馈,这样的好处就是位置的计算量由PLC承担,缩短了运算时间。

网友D:
以前还没见过输出UVW的光电码盘。

网友B:
UVW是不是那个旋转变压器的输出信号?正弦波形式的?它的作用跟光电编码器是不是差不多?但是输出信号不同? 请刘兄指点

网友A:
UVW是方波信号,常用于无刷直流马达的换向

网友E:
增量式光电编码盘一般输出A相B相Z相脉冲,A相和B相在相位上差90°用来确定编码器的转向的。Z相是编码器每转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绝对值编码器一般同通讯方式输出有串行和并行。 在PLC上直接可以用计数的方式来计算速度和位置。但要考虑PLC最大能接受的输入频率是多少?最好用高速计速模块来接受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