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9):
小弟用485连接几台走Modbus的协议,对单机通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几台机器并连起来以后,出现一现象:有时TX问了两至三遍甚至更多次,才有RX回一次,哪位大虾碰到过类似问题,请教如何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A:
您检查一下设备的通讯地址及相关参数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把波特率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B:
不只你可否改为422通讯,我遇到过类似问题,485单机OK,多机不行,后改为422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2005-11-24):
现在现场已经把线放好了 2芯的 不好改422啊
郁闷中。。。

网友C:
花500块加个485中继肯定可以.不过你再检查一下接地,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D:
通信节奏不要太快,超时时间也要设的合适。否则半双工的485通信容易出现冲撞

网友E:
既然线放了;
你这问题只能改变上位机传输停止时间, 将其调至 10ms 或大一点,

这问题在于MODBUS下位机问题, 因为在多机模式下
1.一台与上位机正在沟通的码, 会被其它下位机读取.
2.下位机回送的码许多下位机无法读取, 造成进入错误状态.
3.进入错误后绝大部分下为机会等待线上静空3T时间来重新定位.

因此; 如果做MODBUS要慎选下位机, 否则您必须将 R 与 T 分开.

IREX MB SPLC具智能判断, 允许你在R/T混合线路中无须3T线上净空

网友F:
除了上述情况,也有可能跟电缆有关。
    尽管通信速率没有变化,但传输距离变长了,传输线效应出来了,线路衰减增大了,阻抗也有可能没有完全匹配,出现信号回波反射。

网友G(2006-03-06):
你一个,一个挂一个能行。挂第二个。第二个没有问题挂第三个。。。。

网友H(2008-06-19):
楼主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1-05-27):
请教各位,我用上位机和欧陆仪表通讯,用MODBUS RTU 485总线的,怎么发数据,就是无应答。把仪表改为广播通许,上位机可以收到数据,这是怎么回事?请教了。。。。

网友J:
MODBUS RTU 485转光纤,国内首创.

自控主流的现场总线有: ControlNet,Profibus-DP,Modicon S908 RIO, ModbusPlus(MB+),Ge enius,DeviceNet,Can,
Lonworks,CC-link,Cs31,Modbus,PPI,DH+,DH485, Digital I/O,Anolog I/O……等光纤中继模块,
可替代品牌、型号有:
西门子(Siemens):OLM-G11/G12(6GK1502,6GK1503)
赫思曼(HIRSCHMANN):OZD GENIUS G11/G12, OZD Profi G11/G12
罗克韦尔Rockwell(AB):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
莫迪康(Modicon):490NRP253,490NRP254,NWFR85D200
昆滕PLC配套模块:490NRP954, NWFR89D200

如需更多了解请与我们联络:
MOB:13066988513 刘先生 ( 7*24h热诚为您提供系统方案咨询)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请添加时说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