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5-08-09):
在使用s7-300时,其中的一个cpu的SF灯亮,但是系统现在还在正常运行,现在我很担心将来的某天会造成大的事故,但是我已经查找过各种资料,没有任何进展,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联系方式是www.wukexue@mail.china.com

网友A:
在线诊断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查查是否存在非法地址

网友C:
查接线!没有用到的通道,你看看接线对着吗?

网友D:
建议还是在线诊断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看看event信息,相信很快就可以查到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安装DP网的主站,你先查一下各从站的通讯吧,可能是瞬间性的,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F:
同意诚信交友:如果是安装DP网的主站,你先查一下各从站的通讯吧,可能是瞬间性的,一般没有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