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PWM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5-08-09):
能不能用PWM通过L298来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找到过一些资料没讲很清楚. 想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给A,B两相输出不同的电压,以达到细分的目的 请问高手这样行不行?或者需要改改?

网友A:
我认为:通过输出不同PWM占空比的电压到二相步进电机A,B两相,以达到细分的目的,是可能的,但是可能存在下述问题: PWM是一种斩波方式,它不可能和恒流斩波方式同时存在,因此步进电机绕组要靠电阻限流,也因此失去了恒流斩波方式能带来的很多优点. 绝大多数的细分方案是:靠 D/A 转换产生细分,靠斩波来恒流.

楼主:
谢谢,请问能说的具体点吗? 我是想让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也能走的比较平稳,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我认为:小型(57以下)二相步进电机,低速情况下,你的方案可行.

楼主:
那再麻烦一下,PWM的频率怎么定?

网友A:
你怎么考虑的?

网友B:
亦云人云: 德国摆格拉的3相步进就是 把电流采样的信号 去控制pwm占空比 来达到恒流的!效果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