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我是一个新手,公司要求我做plc控制中央空调,谁能给我点学习经验?

楼主(2005-08-09):
我是一个新手,公司要求我做plc控制中央空调,谁能给我点学习经验?比如说在做plc跟变频器通讯中他们接口是否要协议啊?那协议是否要自己写,还有plc跟计算机的协议怎么办?我用的是艾默生的plc跟变频器!请你们指导下我该怎么学,该怎么做?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又无从下手!

网友A:
plc和变频器之间交换数据可以通过通讯也可以通过物理电信号的连接来实现。如果用协议来通讯的话,需要看看您的是什么变频器,支持的通讯方式,一般与计算机通讯的话,大多数组态软件都把驱动开发好了,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激情如火说的没错. 实际上,大多数PLC跟变频器的连接还是通过物理信号的.用通信方式的比较少,主要是价格以及功能需求问题.在空调机组上面,对变频器要求的点并不多.物理信号基本够了. 当然,如果你用的PLC跟变频器都是爱默生的,应该就比较简单了.我不了解,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应该有相同或者互相支持的协议吧. 我在空调行业做的比较多一些.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讨论. zh.rocky@163.com

楼主:
谢谢你们了,那邮箱是您的邮箱吗?赵哥!还有个问题想问下,一般plc控制空调风速的那人机界面编程以及plc编程还简单啊?根据客户要求那我知道,可我看了 plc编程图,觉得那思路跟不上,结构图什么的我都看得懂,可是看别人的梯形图都又点迷糊更别说自己做了,请问这方面怎么弥补?什么样的书比较好?》?

网友B:
那是我的邮箱. 其实空调的控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人机界面也不难.主要多看别人的程序先学习一下就好了. 我不了解爱默生的PLC.不知它的程序怎么样.只有梯形图编程么? 如果你对电工不是很熟建议使用指令或者功能块图或者顺控图编程试试看. 我个人不喜欢使用梯形图.基本不用.用的最多的是指令.

楼主:
有梯形图跟指令还有顺控图,觉得梯形图简单点,指令太多,难记啊,我用指令看看吧,谢谢你了啊,赵哥你是哪人啊 ?相对来说梯形图比较容易些,不光我要会,我们经理还要学,他要求用梯形图的,压抑!

网友C:
射阳人;我公司有你所须方案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敬请垂询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