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指令对6ra24的控制

楼主(2005-08-09):
我用s7-224plc编程用uss指令(只有两段程序:uss_init和drv_ctrl两个指令编程的程序,就是s7-200手册上了uss协议程序例子)我想用plc起动停止电机,并且用plc给定速度。plc和6ra24连接好,6ra24的基本参数略,主要参数为p780=1192;p781=2;p782=0(或127);p786=0;p787=1;p082=001;p083=4;p609=21(来自k021);p640=20(来自k020) p784.00=325(来自k325)p784.01=326(来自k326) 用plc上的i0.0(对应run)起动电机时,电机运行1秒左右报故障f042,试了多次都这样,这个故障是测速机的故障,我没有用到测速机怎么会报这个故障?我把plc程序的速度给定spd_sp给0,则装置不报故障,但电机不转,电机有磁场嗡嗡的声音。请各位在百忙中一定帮忙指点一下,看plc程序是否有问题或是6ra24参数设置有问题。另外,6ra24单机试车正常,plc和装置之间也通讯上了,急切等待您的回复。 cuiying2863@sina.com 我的qq:465022216

网友A:
您检查一下是否在6ra24中速度反馈参数设置不正确。uss协议笔者用过,不会导致6ra24出现这种故障现象

楼主:
速度反馈我没有用,就是说那些参数是出厂值。

楼主:
p083=4,即速度实际值自由连接,p609=21(即k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