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9):
大家好: 请教一个串口通讯的问题,在远程测控中,用的无线电台进行传输,在中心站电台接收到信号后,电台出来的是232信号,因为中心有二次仪表,输出的是485信号,计算机只有一个串口,所以需要将电台输出的232信号变为485信号后,并联在一起,然后用232-485转换模块,变为232信号接计算机串口,请问这种通信方式可靠吗?

网友A:
没有问题,不过您需要注意选用比较好一点的转换器,笔者曾见过用不太好的转换器出问题。

网友B:
长沙远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link 3104可以同时接RS232、RS485、RS422设备。 网址:www.linkkry.com 电话:0731-4725570、4787495

网友C(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08-12-08):
我的pcmcia转232串口卡不能和西门子200通信

网友E:
可以,485无源RS-232/485转换器 ,
串口取电、袖珍小巧,性能更好,更强大
完成RS-232接口和RS-422接口的双向转换
支持通信速率300-500,000bps
RS-232串口取电,无需外接电源
传输距离1,500米(100Kbps)
多达32点或128点的多点轮询环境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