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MCIA转串口卡和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05-08-09):
各位大侠有谁用过PCMCIA转串口卡和USB转      串口我想了解一下PCMCIA转串口卡和USB转串口好用吗,      我们厂PLC的型号有三菱FX2N,FX0S,A系列欧姆龙CPM2CH,      C200 系列西门子S-200。触摸屏有DIGITAL GP577R人机电子      M500等请问PCMCIA转串口卡同以上这些通讯有问题吗?      有谁用过请提出宝贵意见,我买过二根USB转串口线一根      只能和FX2N及C200HE通讯人机介面联不上,另一根不行。      请大家写清楚哪里有卖,价格多少具体型号,在此谢过!

网友A(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我只有PCMCIA串口卡,有兴趣到我店铺看一下.
我用的也是串口卡到现在还没有通不上的.
http://shop33199323.taobao.com/

网友C(2007-03-18):
 用于工控行业串口卡,PCMCIA TO RS232 ,大量现货特卖.140元/个.QQ:117684640 13318221550 佛山禅城

网友D:
有些可能通信不到的,一般PCMICA转出来的都行,我公司也是有这么多牌子的PLC,每一个都通信到了,以前用USB的就一大部分通信不到。加我QQ309499778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