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要实现下面的控制,该选用什么品牌的温控器?

楼主(2005-08-09):
我现在做的一个设备要求控制温度范围在0-200°C,正常情况下温度要求控制在在50°C,加热元件功率为5KW,因为控温精度要求较高且功率较大,我准备采用三相供电,三相可控硅控制,不知可行?该选用什么样的温控器性价比最好?如果用别的方案,该怎样做? 我以前没作过温控,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选择pid调节器,带死区,建议加上前馈。

网友B:
我们是温控器厂家,有现货,实践中最好的误差可以控制在0.1摄食度,环境波动大的0.3到0.5摄食度。有意请联系:周晓伟 13714712720

网友C:
PT100热电阻/1支+专家自整定PID调节仪/1台+三相通用调压板/1块+可控硅/3只=精确控制温度在±0.5°C

楼主:
请问周先生有QQ吗?我跟你联系!

楼主:
我的QQ是:154274390

网友D:
推荐使用pt100测温;神港温控器JC系列,有pid自整定功能,精度0.2%,电流输出直接可推动可控硅,带报警输出。总共1000不到。

网友E:
建议使用厦门宇电人工智能调节器,性价比较好,能满足你的要求 电话:0592-5653698

网友F:
美国红狮控制.一流的产品,可选PAXT或者PID控制器系列,世界最高的精度,最高的性能! msn:human_wang@hotmail.com qq:7598586

网友G:
建议使用Smart GA2可编程智能调节器,功能和性能是国内最高的产品。

网友H:
只要一块表就能搞定,5KW只有10A左右的电流,何必用三相供电,何必用可控硅,何必如此麻烦. 用一块热流道专用温控表,220V电源,负载直接接在输出口上就能搞定.外加感温热电偶一条.搞定.正负一度. 我公司有买,便宜600块 我正在做实验,控制快速升温的场合也可以很稳定. haorenweifeng@yahoo.com.cn

网友I:
请问是否有一块表可以控制加热器又可以控制制冷压缩机和制冷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