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高手,如何将ifix数据库中数据,通过DDE方式读至外部EXCEL表中?

楼主(2005-08-09):
我是个菜鸟,请高手帮忙指导下,如何将ifix数据库中数据,通过DDE方式读至外部EXCEL表中?

网友A:
如果是网络的话,还需要设置服务器的netdde的配置,如果本机,可以直接用了,参照:主题名|应用程序名|变量名的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激情如火, 我是菜鸟,我也是这样看的文档,文章中也是这样介绍的,但我在实际操作中,不知道在EXECEL中如何用?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在IFIX中任务中,加入dmdde.exe,fix启动成功后,弹出FIXDDE服务器,报出来EDA初始化成功,DDE初始化成功.在EXECEL中输入=DMDDE|fix32!fix:RA.F_CV,其中RA为SIM RA类型. 因为从excel中的现象上看,总报#REF,因为我不知道,FIX如何使用,但我确实知道这有关系,因为每当我在EXCEL敲下=DMDDE|**!***命令后,确实会把FIX DDE服务器重新启动起来. 希望高手给我指导下,再次感谢激情如火的指导!!

楼主:
please help me ,thnaks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工控前辈指导?

楼主:
我又做了个实验,还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iFix作为服务器提供的DDE编址语法如表1。 表1 DDE编址语法 类型 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 项目名 实时数据 DMDDE DATA 节点:点.域(A_) 历史数据 DMDDE HTR 笔组名.时间组名.显示节点(Y/N). 显示点(Y/N).显示日期(Y/N). 显示时间(Y/N).采样数 例如:实时数据语法 =DDMDDE|DATA!NODE1:AI1.A_CV 历史数据语法 =DDMDDE|HTR!Group1.time1.Y.Y.Y.Y.25

网友B(2006-03-21):
看了几篇激情如火的文章了,受益啊,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