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09):
一台VACON 37CX4G2N0变频器.一上电(自动检测)就显示F1故障(过电流).

网友A:
如果没有带设备的话,估计变频器有问题了,如果带设备的话就应该检查设备,是否短路!

楼主:
谢谢.不是电机故障.变频器是不能拆的.厂家会不认帐的.我认为1是检测故障.2模块直通.请问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请问VACON中文怎么叫.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有六个回路其中的一个回路直通或者模块的一个驱动回路出现驱动不受控就会出现过电流故障。

网友C:
VACON在中国是不是叫瓦萨?还 是它的代理叫这个名字?

网友D:
中文名字叫"威肯" "瓦萨"是地名,是威肯变频器的原产地,位于波罗的海旁边

楼主:
过了维修期了.厂家不管了.拆散后没发现问题重新装起来.正常了.用了几天.又不行了.变频器好象是在用变频时启动了工频.(转换开关坏了.工频断路器跳了).好在能用工频.不急.请大家再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E(2005-09-12):
如果确认没有器件上的损坏,可能是扩展板。如果有备用的话,可以尝试从备用的装置上借板卡试试。

网友F(2009-01-20):
有可能是 电流传感器坏了,把信号拔掉,再上电看看,会不会报警!,继续报警的话,可能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