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急!!!高手指教!

楼主(2005-08-09):
各位大侠: 俺刚用siemens wincc,在作一个项目,碰到个问题: 按照《深入浅出siemens wincc》上的介绍设置变量记录,然后运行,出现提示: Error-cannot connect to database,,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楼主:
今天对系统报警进行组态,仍然按照教材里的说明进行设置,出现错误提示:CCAlgRtServer.exe产生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请重新启动程序。 正在创建错误日志。关闭后重新启动仍然如此,请高手提示!急!!!!!!!!!!!!~~~~~~~~~

网友A:
应该是您的wincc安装有问题。

楼主:
卸载wincc,重新安装,打开项目, 仍然提示上述错误,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啊??不过,,关闭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就能运行,只是实时曲线仿真测试时没有显示,检查过好几遍了,没有发现设置问题,一旦选中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就无法打开,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是软件不好的话,,能不能提供wincc的安装软件及授权啊?谢谢!!!

楼主:
wincc5不是直接安装就可以吗,,还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请指教,谢谢!!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奇怪,wincc可以正常运行了,可是我的组态王又出问题了,,是不是她俩有冲突啊

网友A:
不冲突的,是不是您安装完wincc后没有重新启动呢?

楼主:
昨天重新安装完wincc后重新启动,不能正常运行,怎么今天就行了呢,真怪事了! 倒是今天我的组太王不好用了,安装开发狗也不好用,而且显示找不到加密狗,,why????请指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