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達溫控器(DTA)問題?急救!!!!

楼主(2005-08-09):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謝謝!! 我用台達人機(HMI)與三菱PLC(FX2N,客戶指定)通訊,再由PLC通過三菱RS485通訊模塊与台達的4個 DTA4848R1通訊 請問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1.這樣的接線方式是否可行 2.三菱PLC上的RS485通訊模塊支不支持MODBUS通訊協議 3.不支持的話,怎樣去編寫MODBUS通訊協議 4.有沒有其它的方法,本公司需要4套這樣的系統配置 謝謝!!謝謝!!

网友A:
两个办法:1、把4个温控表连到人机上,由人机为他通讯,就不用管三菱那里的事了。2、三菱有rs指令可以写协议,但是比较麻烦,我也不会,可以请教三菱的人。

网友B:
台达温控提供的通讯功能说明书上有详细介绍,如有问题,可联系我010-82253225-6380。三菱PLC请联络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C(2009-01-22):
用FX2N通过MODBUS控制一台温控都有点麻烦,控制多台更是麻烦一点拉,校验要做,光四台温控通讯读写程序可能要1K步以上。但程序应是一台的重复。

网友D:
同意一楼。两个办法:1、把4个温控表连到人机上,由人机为他通讯,就不用管三菱那里的事了。2、三菱有rs指令可以写协议,但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