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中RS485通訊問題?急救!!!!

楼主(2005-08-09):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謝謝!! 我用台達人機(HMI)與三菱PLC(FX2N,客戶指定)通訊,再由PLC通過三菱RS485通訊模塊与台達的4個 DTA4848R1通訊 請問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1.這樣的接線方式是否可行 2.三菱PLC上的RS485通訊模塊支不支持MODBUS通訊協議 3.不支持的話,怎樣去編寫MODBUS通訊協議 4.有沒有其它的方法,本公司需要4套這樣的系統配置 謝謝!!謝謝!!

网友A:
我做过台达人机与三凌PLC通讯外加十架DTA4848R1温控表的程序,有需要可以联系.E-mail:sunzhongbing@163.com

网友B:
to楼上 1、这样的方案当然可行,但实施比较复杂 2、据我所知,FX不支持MODBUS(这就是1项难实现的原因) 3、MODBUS的通讯协议网上有的,你可以用FX的指令去编写。(不过不建议这样做,是在麻烦) 4、其他的办法,全部选用台达的东西,都支持MODBUS ,连接非常简单。(此处不是推销台达的东西,只是不管选谁的,当然支持同一个协议最简单了)

网友C:
好象那个温控器支持485通讯口,我没有用过台达的那个东西,不过我感觉实在不成你只能通过485口通讯数据来交换信息了。交换的信息量应该不会太大。但是你需要搞清楚通讯协议,及通讯数据的数据结构,工作量是满大的。

网友D:
我曾经在纺机的络丝机上,用FX1S再加上485BD通讯板,与两台变频器进行MODBUS RTU通讯,控制启/停,正反转与频率调节,速度非常快, 这里的关键是在进行CRC校验时,要做的程式段,不太好做, 可以与我联络:13116715032 QQ402022648

楼主:
多謝各位提出意見,此方案正在考慮之中

网友E:
如果楼主需要的仅仅是温度采集和监测,不需要PID调节的话,我公司有现成的温度采集模块可以跟三菱FX2N的PLC通信,PLC部分的程序不用动,我们的采集模块将温度采集后直接发送到PLC中指定的寄存器地址(你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指定,不过是连续8路温度),并实时更新,在使用时,只要直接到寄存器中取就可以了。 该模块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如果能解决你的问题,请跟我联系: 0755-83415373 俞 或mail:yujun@szart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