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其转速精度?

楼主(2005-08-09):
本厂有一套590+Z4-160-32 55KW的直流调速系统,主要用于一条串联生产线的拉丝,现在因该直流电机已坏,送修或重新购买周期较长。 因本厂有几台55KW的绕线式电机,现想购买一台变频器,和该绕线式电机配合使用,以取代原直流调速系统。 该条生产线对拉丝电机的要求主要是同步及速度控制的线性,自已翻了一下书,书上说绕线式电机稍作改动可以与变频器配合使用,但不知速度控制精度怎样?能否取代原系统? 请各位大侠发表意见,多谢!

网友A:
ASTAT:绕线式电动机控制器.应用于起重机重型电动机. ACS800变频器DTC直接转距控制,具有较高的速度控制精度,性能也比较好.

网友B:
你的要求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配上传感器才行

网友C:
danfoss变频器在张力控制方便性能比较优越!还有摆频卡和同步同位卡可供选择!

网友D:
1 可以,但要把线饶电机转子的三个滑环用导线短接并且将碳刷去掉。 2 选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根据负载特性调整好变频器参数不用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使速度精度达到百分之零点2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TO 地通: 我听人说,绕线式电机的起动力矩比笼形较小。原直流电机的型号为Z4-160-32 55KW 3000转/分 现有绕线式电机为 Y225M-4 55KW 1500转/分 我想采用皮带盘加大一倍的方法,配一个55KW的变频器。 不知起动转矩和低速性能能否与原直流系统相比? 还请继续指教,多谢!

网友E:
十分熟悉你的使用场合,低速特性你就别指望了,你这种电机改动后只能是可以匹配,低速特性是交流变频头疼的问题,你只有加大变频器功率才能加大启动转矩,资金投入肯定比直流高,并且,你必须选用矢量变频,才能保证你调速全程力矩稳定,要是性价比高,我们公司早就不做直流大拉机了

网友D:
1 交流变频器在无速度传感器时带交流电机且频率在七或八赫芝以下时速度控制性能比直流电机速度控制性能稍差一些。 2 你的交流电机是四级的,交流电机速度在1500转时理论上扭矩比直流电机速度在3000转时应大一倍。可以把皮带轮直径加大一倍。 3 我们用交流变频器带线绕电机是常有事,我们感觉起动转矩比鼠 笼电机还要大,但变频器调试时有些参数要注意一些。 4 你的直流电机没坏时是不是经常满载50-55KW运行或高起动转矩带载起动,若是最好把变频器功率比电机高一档选,这样可以使变频器有较大转矩和功率余量。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原直流电机所带负载为恒转矩负载,也就是起动时所需转矩与满载时所带转矩一样。 通常运行的功率约30多KW。 如果7、8HZ以下时速度精度稍差,而我们通常起步过程(约几秒)时不知能否满足张力要求?

网友D:
1 根据你说情况用55KW矢量型变频器可以满足功率及张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