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故障

楼主(2005-08-09):
我们机器上有2个VFD00212SA(0。2KW)单相变频器。2个工作原理一样,现在有个出现不正常,他带动的那个电机出现嘎嘎响,不能正常运转,把那电机换内外一个电机正常,说明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啊。检查进线电源都正常,223V左右,可正常的那台输出电压在120V左右,可是不正常的输出电压在85V左右。 后更换新的后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问题的啊 ??机器才刚安装啊!!!谢谢!!

网友A:
如果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无误,就是变频器内部交-直-交的中间环节出问题了,输出电压降在了交-直部分的充电电阻上了,检查小继电器吸合情况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如果两个参数一样,可能是上电继电器一直不停的吸断,或者上电电阻有问题。

楼主:
参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并切在厂里还经过试车检验过的啊。只是把机器包装起来运到外地用户那里。 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C:
我认为如果是上电继电器“可能是上电继电器一直不停的吸断”,变频器本身就会报警。“输出电压85V左右”,是某2相间还是三相两两间都是?我遇到过几台电压输出低是因为输出模块有故障。 可以打开测量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可能是输出模块问题。 0.2KW的变频器的输出是一个模块,一般是IPM。它也可能会单路输出有问题。有问题的那相与其它两相间电压不对。

网友D:
看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合没有吸合,直接由电容在供电.你试一下不带电机启动变频器,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和另外一台一样.如果是一样那肯定是继电器没有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