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减速电机,工作频率3次/分钟,可以吗?

楼主(2005-08-09):
目前有一条生产线,需要在每分钟启停3次(运行5秒,停止15秒,然后再运行5秒,停止15秒,如此循环),对电机、减速机、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吗? 另外,如果因为动作频率的原因我采用步进电机控制呢(因为基于步进电机的启停频率可以更高的原因),这种控制方案适合吗?

楼主:
咨询了几家减速电机供应商,他们一致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采用刹车电机的会有所影响,因为刹车电机的刹车机构(刹车片等等啥的)是固定寿命的。 不过还好,我采用了不带刹车的减速电机。

楼主:
采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案好像太浪费了...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好吗?

楼主:
还在考虑:普通电机能受得了吗?

楼主:
我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种控制方案:为了避免电机的频繁启动,考虑让电机一直运转,但通过电磁离合器来实现设备的启停。 不过我个人认为,电磁离合器最好安装在电机转子与减速机之间。如果安装在减速机与负载之间,虽然转速低但转矩相当大,恐怕离合器的寿命存在问题。

楼主:
有了这个想法,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下面是转贴: 电磁离合器在无梭织机中的应用 1、概述 无梭织机中的电磁离合器,是属于单片离合器产品范围内的一种专用离合器,起始于80年代后期,与无梭织机同步发展。其产品主要分为组合离合器(离合器与制动器的组件)、电磁制动器、电磁离合器和电磁牙嵌离合器等类型。这类产品规格、参数、性能、安装尺寸、起动与制动扭矩(动扭矩)、传递扭矩(静扭矩)和其它性能指标等特点均以满足无梭织机的需要为前题;主要由美国WARNIR、KEB离合器公司、日本三木离合器公司、德国Z·F传动公司等世界著名离合器专业厂家生产制造。该产品成功地将多片电磁离合器有效结构理论推广到织机专用电磁离合器中,改善了单片离合器的传统结构,完善了织机专用离合器结构性能,使该产品性能极大地提高,满足了无梭织机对离合器的特殊需求。与通用型离合器相比,该类产品不成系列,随无梭织机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现代新型织机(无梭织机)能够实现高速、高效、高可靠性,与织机专用离合器的发展息息相关,后者已成为单片电磁离合器中的一个新型的发展门类。 2、无梭织机离合器结构特点 织机专用离合器要满足无梭织机对安装、调试、维修,高传递扭矩及高起动、制动扭矩,实现快速起动(快速结合)、快速制动(快速停止)等诸多方面性能的要求。 喷气、喷水织机由于负载比较轻,主要用起动扭矩较大的电机实现快速起动,用电磁制动器实现快速制动、停止。片梭织机由于没有剑头运动惯性,与喷气、喷水织机相类似,也采用起动特性好的电机直接起动。上述三类无梭织机的专用离合器均是单片电磁离合器的变型产品。 在剑杆织机中,为了减少电机的频繁起动,在运转中利用电磁离合器实现快速起动,用电磁制动器实现主机快速制动、停止。既要实现快速起动,又要实现快速停止,一般均采用结构紧凑的共衔铁组合离合器(离合器与制动器组件)。如意大利SOMET(舒美特)公司生产的SM92、SM93、TM—1l、TM—11E等剑杆织机;比利时PICANOL(毕加诺)公司生产的GTM、GTM—A、GTM—AS等剑杆织机;德国DORNIER(多尼尔)公司生产的HTV—1/E,HTV—M/E等剑杆织机;日本石川公司生产的ISL—888Ⅱ等剑杆织机;西班牙SAPA(萨巴)公司生产的P400、P400S等剑杆织机,均采用结构紧凑的共衔铁组合离合器。 为了适应织机幅度增加和速度的提高,织机专用离合器的扭矩也相应提高,并采用以下两方面措施来提高离合器扭矩。 一是采用增加离合器摩擦副径向尺寸的单磁路来实现。如SOMET公司的SM92、TM—11E剑杆织机的离合器,就是由SM92中的离合器采用增加径向尺寸满足TM—llE中的离合器扭矩增大需求来实现的。其离合器结构可采用非金属摩擦材料片作为摩擦副,非金属摩擦片与金属摩擦,使用寿命较长。由于离合器的寿命取决于摩擦副的使用寿命,无梭织机的可靠性取决于织机中的基础件寿命,因此采用单磁路方式增加离合器摩擦副直径来增大扭矩的措施,其实质是提高了无梭织机使用的可靠性。 二是受无梭织机结构尺寸的限制,在离合器径向尺寸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运用多片电磁离合器磁通多次过片理论,采用双磁路离合器结构,其扭矩亦可以大为提高,满足无梭织机扭矩增大的需要。但双磁路中由于磁通两次过片,摩擦副必须选择金属材料,由此造成无梭织机因离合器摩擦副磨损太快,促使双磁路的摩擦副磨损率极高,而导致无梭织机可靠性下降。如SMIT公司生产的FAST剑杆织机;PICANOL公司生产的GTM—A、GTM—AS剑杆织机;DORNIER公司生产的HTV—1/E、HTV—M/E等,均采用双磁路共衔铁组合离合器。还有PICANOL公司近期生产的新型DELTA喷气织机中的制动器也选用双磁路结构的摩擦副,SMIT公司FAST中的剑杆织机电磁离合器也选用双磁路结构的摩擦副,以适应该类织机在不增加摩擦副径向尺寸下,满足织机增大扭矩的需求。 织机在慢速找纬时必须选用定位的电磁离合器,由于在找纬时织机速度低,导致找纬传动扭矩大,因此慢速找纬离合器,必须选用定位的牙嵌离合器,在牙嵌离合器中,定位的方式往往采用定位销加等距齿结合方式,实现织机慢速找纬的运动。这类结构离合器有PICANOL公司生产的GTM剑杆织机、SOMET公司生产的TM—11剑杆织机中的慢速找纬离合器。为了简化制造工艺,方便安装、调试,提高牙嵌离合器的可靠性,近年来均采用不等距齿实现定位结合。这类离合器有PICANLO公司生产的GTM—A、GTM—AS等剑杆织机牙嵌离合器。为了减少能耗和离合器的发热,慢速找纬牙嵌离合器均采用失电结合、通电断开的失电牙嵌组合离合器。如SOMET公司生产的TM—11剑杆织机中的慢速找纬离合器,PICANOL公司生产的GTM、GTM—A、GTM—AS剑杆织机中的慢速找纬离合器,还有SMIT公司生产的FAST慢速找纬牙嵌离合器,均采用失电结合、通电断开的控制方式。 3、国内无梭织机离合器发展 随着无梭织机技术的引进和研制开发,各种无梭织机中的专用离合器在我国均有生产。由于起步较晚、市场竞争激烈、生产分散,还未形成有较大规模的晶牌生产。随着无梭织机的自主开发的需要、在竞争有序的条件下,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形成集中规模晶牌生产,走进国际市场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内无梭织机的专用离合器还处于仿制阶段,材料和制造工艺与国际著名生产厂家尚有一定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织机离合器必然会脱离仿制生产,而进入自主研制开发阶段,以适应我国无梭织机发展的需要,形成品牌规模集中生产。

楼主:
电磁离合器常用来将电信号转换成机械动作,如将轴联上或断开。根据两轴的耦合方式,电磁离合器可分为3种:盘式电磁离合器、电磁粉离合器、磁转差离合器。

楼主:
今天都还不敢肯定变频器+减速电机,工作频率3次/分钟,可不可以......就要谈方案了,郁闷中......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

楼主:
谢谢,我又增加一点信心了。

网友B:
老菜鸟,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京戏频的[[实验

网友C:
老菜鸟,没问题,我们单位的一种设备就是通过电磁离合器实现的

网友C:
老菜鸟前辈:我们公司有好多松下伺服驱动器频繁的发生过电流过电压故障但换个新的就好了但是换新的太浪费了请问你有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D:
我们正准备用SEW的东西这样做,而且采用了带刹车的减速电机,不过还没有开始使用。

网友E:
电磁离合器方案应该可以考虑哦!

网友F:
一样的驱动方式,我的是15次/分

网友G:
不知道你要使用到速度是多高?如果不是特别高,而且变频器在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你所需求的频率而不保护(OC,OL)的话,用变频器绝对没问题的; 用电磁离合器也是可行的,但要考虑到电磁离合器上最主要的耗件就是磁粉,照这样的使用情况,磁粉可能会在3年左右就得加一次,而磁粉的价格是很柜的,一斤估计就要2000--3000元之间。 但以上两种的方案,本身对电机的寿命都是有影响的,但变频器的影响可能高比电磁离合器要高些,但电机的寿命还不至于只有3年! 对电机和电磁离合器懂的还不很多,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意见。

网友H:
为什么要用减速电机? 直接用异步电机加变频器不能实现吗?

楼主:
TO 梦里回江南: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9109

网友I:
请使用ED马达,属称电磁调速马达,速度由速比控控制。

网友J:
随便说几句.个人观点.我就知道这些.别的不知道. 电机启停与机械离合都行.关键是参数.:从启动到运行与从运行到停止的时间.工艺的要求.

网友K:
梦里回江南:    为什么要用减速电机?   直接用异步电机加变频器不能实现吗? ----------------------- 转动惯量的解决靠变频器成本将高的没法承受,同时机械的防护和可靠性比变频高.这要结合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L:
向这样的运行频率没问题,加上没有反转过程,变频器本来就是软启动嘛

网友M:
电磁离合器效率低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N(2006-08-11):
老菜鸟,的确可以用电磁离合器来解决。至于用何种电磁离合器需要看你的实际运用的情况。比如转速,扭矩啊什么的?提供这些参数后,一般的离合器厂家都能拿出合理的产品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运行5秒,然后停15秒这种情况,对电磁离合器寿命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我是上海第三机床电器厂的,是国内生产电磁离合器最早的企业之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广交同行业的朋友。我的MSN:zhao-tony@hotmail.com

另外我公司希望引进一名从事电磁离合器研发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事工三年以上的。并且熟悉目前电磁离合器的开发和发展动向。如果合适,我公司提供良好平台,住宿及良好的薪资待遇。工作地点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