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ND和COM的区别?

楼主(2005-08-09):
我是刚进入工控行业的小菜鸟,我想请问一下GND和COM这两中电气专业术语指的是什么,在控制线路中的连接方式,如果GND和COM先连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地和共阴/阳的区别

网友B:
GND特指接地端,有些电路接直流电源负极, COM指公共端,一般可以是正极或负极或交流的一相,在特殊电路中也可以是其他的公用点。 至于后果,可能平安无事,可能控制混乱,还有严重的可能放炮着火,电闪雷鸣,哈哈,努力学习呀!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安装数控电力拖动系统中,我按控制卡厂商的规定把传感器的接地端接在公共端上,但是我把两个传感器的接地端交换位置后,结果出现一个传感器不起作用,我现在采用的是两个传感器地线,电源并接在一起的电路,还有一个地线和变频器的COM相接,然后在一起接到板卡上面的COM上,只要把变频器的COM和前两个传感器地线相连后,出现了就是信号混乱,就是不起作用,但是单接一个传感器在接到板卡上面的COM上时确是全部正常,我感觉奇怪,忘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C:
可能是地线上有环路电流的影响。变频器的COM和前两个传感器地线需要隔离。

网友D:
变频器干扰。

网友E(2008-11-23):
我今天也发现了有的COM端子是正有的是负

网友E:
这个我也见到过不知道如何排除

网友F:
COM端子是正有的是负很正常

COM在三菱MR-J2S伺服中有时就要接电源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ND特指接地端,有些电路接直流电源负极, COM指公共端,一般可以是正极或负极或交流的一相,在特殊电路中也可以是其他的公用点。至于后果,可能平安无事,可能控制混乱,还有严重的可能放炮着火,电闪雷鸣,哈哈,努力学习呀!

网友H:
GND特指接地端, COM指公共端,在特殊电路中也可以是其他的公用点。至于后果,可能平安无事,可能制造控制混乱,更严重的是可能放炮!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GND特指接地端, COM指公共端。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
GND通常是 指电源接地。COM是指信号接地。

网友L(2009-02-17):
1.电路图上和电路板上的GND代表地线或0线.GND就是公共端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地,但这个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是出于应用而假设的一个地,对于电源来说,它就是一个电源的负极。它与大地是不同的。有时候需要将它与大地连接,有时候也不需要,视据体情况而定。

网友M:
一般情况下GND是电源的负,COM是公共端

网友N:
com是有正负的,比如像台达的伺服,com+就要和VDD相连接,com-就标明了VDD的负端。

com就是公共端,不过有的地方不同的com是不同端子的公共端,比如PLC就是,很多com,设计时要分清了。

另外,有些地方公共段不是叫做com,比如三菱变频器的公共端就叫做SD,台达变频器公共端是DCM,不过都是公共端,设计时看清楚使用手册就行了。

其实他们的作用都是为了形成闭合回路。

GND一般都指接地端,比如变频器上的GND就要接地线了。

网友O(2009-10-09):
GND与COM连接在一起对变频器有干扰吗?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