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变频问题

楼主(2005-08-09):
我查了一下资料,看了一些高手的点子,说一拖二没有用两个变频器好,也不实惠,我知道两台变频器设置为主从式,主变频器的频率输出设定为从变频器的模拟输入,问题是怎么设置里面的参数啊???

网友A:
用个同步控制器即可解决。 QQ:11280899 13098806524

网友B:
要求的精度多少

楼主:
怎么说呢,当然是很精确了,看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小弟学习一二

网友C:
Danfoss变频器具有同步同位卡选件,在同步方面有一定优势,特别在纺织行业上,同步要求很高的场合.

网友D:
台达同步控制器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