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气阀的保养问题

楼主(2005-08-09):
电动气阀经常坏,大多是气阀轴上的的密封圈的原故,有时是密封圈磨损造成漏气,有时是密封圈发胀致使轴不能正常动作。维修多不理想。 请问气阀日常应如何保养?是否怕水?阀内是否可以注入机油或黄油进行润滑?用什么对其清洗? 还有二位五通,二位三通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气阀型号是:SOLENOID VALVE 的AMO501D,AMO501S. 多谢指教...

网友A:
你不是有油雾器么? 当然怕水了。

楼主:
能再多指教点吗>?

网友B:
润滑可以用真空硅脂,同时还可以起密封作用。两位三通/五通原来的有讨论过,不再敷述

楼主:
可以用普通机油清洗或润滑吗?

网友A:
用机油你的东西就都费了 煤油可以洗

楼主:
可我们这儿好多人包括专业人士都说用机油可以,很多人这么做,基至注入机油,但好像他们修过的气阀并没有马上坏掉的意思,所以我很困惑

网友B:
密封环一般是橡胶的,对机油很敏感,用机油洗很快就会老化。一般橡胶件都不推荐用石油产品清洗

网友A:
什么专业认人事啊 上这我不骗你 就给点建议, 你大可不必相信 以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C(2005-09-19):
首先要保证压缩空气的质量,这个国家有标准你可以查查,每种设备都需要定期修理维护这是自然,也不用拘泥规范,因为可能实际的工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种气动元件的厂商都有自己的专用润滑油,在元件的正常使用中通过油雾器注入,当然在拆修阀时也要涂上相应的润滑脂,每个新阀在出厂时里面都有你可以打开看看,总而言之只要保证阀内的清洁和润滑既能保证阀的正常使用,我建议你找些气压传动的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