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各种不同含义

楼主(2005-08-09):
我想请问一下,工控中的哪些接地是保护接地,还有那些是抗干扰接地,那些电器件的接地是保护还是抗干扰~,在设置电气控制线路中,采取怎么样的方式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A:
保护接地主要式侧重于电器设备的外壳接地,用于对人身和设备的保护。而抗干扰接地侧重于通讯链路的接地,用于防止在数据的通讯或物理信号的传输中出现共模或差模干扰。

楼主:
我现在使用了光电传感器,我把光电传感器的接地和电源接地接在一起,但数控系统上显示光电开光不起作用,及无电流经过传感器.我不知道如何的接地系统是正确的,还有的控制卡上的COM共接地,我把2种稳压电压的GND共接在一起,出现了紧停显示连续闪烁的情况,稳压电源的发光2极管连续闪烁,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我估计就是接地系统的错误导致的,然后我把一个稳压电源的接地端接在了板卡上的COM共地上,结果好了,但是控制系统上的光电传感器确无接通显示,太伤脑筋了,拜拖各位师傅出个点子啊,我设置的3个系统,毛病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已经搞了1整天了,连下班多忘了时间,就想把问题解决我才放心~求各位大侠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