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坐标点偏移的问题~

楼主(2005-08-09):
假设一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回到以前做要的工作加工点,如果坐标点偏移的话,这种问题大多出在什么地方上,有无可以解决的办法 ~

网友A:
建议您用绝对式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看你系统的回零精度了。换绝对式传感器是一个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过,行程有多大?分辨率要多高?那么传感器的信号要多少位?

网友C:
用绝对编码器的成本比较高.只要回零做好了.一般是不会偏的.

网友D:
关键在软件,要实时记录你加工到何处了。 断电后回零一次(前提是回零精度要高),再回到记录的断点处加工即可。

网友E:
我公司有世界上第一台生产绝对式编码器的德国最老的牌子 FRABA出售 欢迎来电查询 021-58871153-224 联系人小周

网友F:
用增量值编码器--机器是否可回零再工作? --机器如果不可回零,是否可先回到一个固定的参考点再工作? --机器回零或回参考点的精度有多高? 用绝对值编码器--要求的分辨率有多高? --测量的量程有多大? --停电后机器可能移动位置有多少?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绝对值编码器服务供应商 021-3203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