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S7-200通过CP5611卡通讯

楼主(2005-08-10):
我的配置是S7-226,CP5611,研华工控机WIN2000,PLC可以通过CP5611以PPI 的方式进行通讯,但以MPI的方式就不能进行通讯了. PLC与组态王通讯选择PPI 和MPI均不能建立连接,请那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可配置PPI通讯卡(如 CP5611) 通过PPI协议与组态王通讯 ,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时选择: 西门子-S7200-通讯卡 ,设备地址根据设备确定,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