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接近开关请教!!

楼主(2005-08-10):
汽机主汽门的位置信号,采用的是HONEYWELL的接近开关103SR12A。 是否需要DC24V供电,另外输出信号进DCS需要加中间继电器隔离, 不知道如何选择中间继电器,另外中间继电器怎么接?      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资料已经发到你的信箱,请查收!资料里面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