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A/D为具体数据

楼主(2005-08-10):
输入为4-20毫安,温度范围-20~60度。 问题:4毫安、20毫安A/D后对应的值分别是多少,如何得到? 温度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小弟是新手,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这问题首先要看你的摸板是几位的,是8位还是10位还是12位的,分辨率不一样 20-4对应D植10位的是27648. (27648/16)是4MA对应的值,27648是20MA对应的值.

网友B:
根据您的采集模块的精度不同转换后的数也不同。多数是0--27648或6478-32767,转换公式就是一个数学的线性转换。 OUT = [ ((FLOAT (IN) -K1)/(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k1和k2是工程单位转换后的低限和高限

网友C:
看采样电阻,处理电路,AD电压基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SIEMENS EM231模块,应该是16位的(我回头查查) 6478,32767,27648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32767=2的15次方-1 6478=? 27648=?

网友D:
激情如火的公式转换关系,是经过现场考验的,我认为这种很有用的,我们应该向 激情如火学习。

网友E:
EM231数据字格式是0-32000对应0MA-20MA。 在你的应用中 4MA对应的数据字是6400,对应的工程量是-20度。 20MA对应的数据字是32000,对应的工程量是60度。 S7-200的系统手册里有例程,写的相当清楚,工控网有的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 我QQ:38200139 爱好就一个:交朋友 呵呵

网友F:
如果是4~20mA输入卡件,则4mA对应0,20mA对应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