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提供±15V电源

楼主(2005-08-10):
怎么样才能提供±15V电源,给运放电路带电,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并且最有较,还方便、便宜、?

网友A:
加个变压器呀!

网友B:
变压器+整流桥+电容滤波+7815/7915

网友C:
我就是用二楼的方法给IGBT的驱动电路供电的,不过最好用专门的电源。

网友B:
用开关电源实现比前面的稳压电源方案好

楼主:
有那么复杂吗???应该有这样的模块吧我想! 应该很小吧,可以的话是放在电路板子上的东东!!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可以实现啊,并且要比用稳压电路安全稳定

楼主(2005-12-23):
请问用7810可以将-15V变换成-10V的电源吗??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是4NIC-朝阳电源江西办事处的,如果你有需要这样的开关电源,可以与我联系,电话:0791-8612865
朝阳电源将为您竭诚服务!

网友F:
电源要不要隔离啊!

网友G:
有这样的模块;体积很小,可以的话是放在电路板子上输入电压各种规格的都有。体积:1W-3W的1/2*1*1英寸(1/2是高度);5-10W的1/2*1*2英寸或者1/2*1.5*2 英寸(1/2是高度)

网友H:
用7815和7915可以实现,做运放电路功率可以满足

网友I:
7815/7915很方便的

网友J:
变频器输出后整流再用7815/7915输出的±15V带负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K(2006-03-07):
下面引用由紫荆在 2005-8-10 11:16:00 发表的内容:
变压器+整流桥+电容滤波+7815/7915
--------------------------------------------------------------------------------------------

网友L:
很简单啊

网友M:
4NIC朝阳电源是你的最佳选择。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电源生产厂家,也是国内最大一家电源工厂。 具有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和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详情请查看WWW.4NIC.COM.CN 联系我们,021-68640846-806 孙琦013524744843

网友E:
朝阳电源驻江西办事处愿为您竭诚服务!我公司致力生产各种型号的一体化稳压电源(公司主页www.4nic.com)。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电话:0791-8612865。传真:0791-8630147

网友N(2006-06-28):
用两个7815也可以,但是变压器要有两组15V输出(不能用有中间抽头的)A组7815的输出+与B组7815的输出-相连为GND,A组的-为-15V,B组的+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