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问题 :求救!两个opc link 之间怎么配置通讯啊 ?, 我只能通过logview看到log,

楼主(2005-08-10):
菜鸟 问题 :求救!两个opc link 之间怎么配置通讯啊 ?, 我只能通过logview看到log, 如何传个最简单的时间啊? 我以前用过 Martin OPC 的, date类型传时间同步我用过.对OPC简直就是不太懂

网友A:
两个opc link所在计算机的dcom配置了吗?应该是基于网络的opc方式吧,所以必须配置dcom

楼主:
多谢大侠"激情如火"~~~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