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协议求助

楼主(2005-08-10):
协议中以下几项是什么意思啊?望高手解读! SA:(Source Address)源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DA:(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网友A:
你自己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楼主:
我是拷贝下来的,不太理解

网友B:
我做过ppi协议的开发,不过也没有看到过你说的这些说明,我是直接crack的。

楼主:
协议原文在:http://www.book23.com/data/web1102/20050301/20050301__3465374.html

网友B:
这个上面说的很多地方不正确,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讯的。可能用它的方法也可以,不过我做的和他的有一些区别,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SA:(Source Address)源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DA:(Destination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为地址值乘以8 其实应该是: SA:高位地址指针 DA:低位地址指针

楼主:
我也感觉有问题,好几个地方不能对号入座

楼主:
to:激情如火 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其实就是一段固定码: 0H,7CH,32H,01H,0H,0H,11H,11H,0H,0EH,0H,0H,4H,1H,12H,0AH,10H,2H,0H

楼主:
能否说明的详细一些

楼主:
你的qq是多少,我的1083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