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请教台湾开放光电开关技术参数

楼主(2005-08-10):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台湾开放光电开关 KE-CR15NS的技术参数,或告诉我台湾开放的网址。谢谢了!

网友A(2007-08-29):
产品名称:光电开关
规格型号:KE-CR15NS
工作电压:10-30VDC
反应频率:100HZ
检出距离:15CM直接反射
长度:40mm
高度:21mm
宽度:16.5mm
TEL:13602375885
我的网址是:www.kfps.net.cn

网友A:
[b][b][b][b]产品名称:光电开关
规格型号:KE-CR15NS
工作电压:10-30VDC
反应频率:100HZ
检出距离:15CM直接反射
长度:40mm
高度:21mm
宽度:16.5mm
TEL:13602375885
我的网址是:www.kfps.net.cn

网友B:
哎....用也用好点的 品质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