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元件注释/元件名称到FX系列PLC

楼主(2005-08-10):
怎样下载元件注释/元件名称到FX系列PLC呢?请大家将自己的经验都贴出来,供大家分享!代表众多工控朋友谢谢了!

网友A:
元件注释下载不到PLC中吧,我以前没有这么做过。

楼主:
在进行PLC调试时,有些时候(比如说没找到源程序或源程序不对,或者不能确认PLC里的程序相对于源程序是否已经改过的情况)需要从PLC读出程序到电脑,然后再进行调试。但这样调试程序的话,因为没有注释会感觉有些不方便。那能不能一开始就把程序注释输入到PLC中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先抛砖引玉吧!下面是我的试验: 试验硬件环境:台式电脑——赛扬1.7MHz、技嘉845主板、256M DDR内存、2个RS232 9针D型串口;PLC——三菱FX1N-24MR-001。 试验软件环境——Windows XP SP1操作系统、三菱FXGPWIN系列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 V3.3中文版。需要说明的是,我已经按照网上的方法删除了两个日文字体,在SWOPC-FXGP-WIN-C V3.3中可以正常显示中文。 试验过程: 1、用SC09编程电缆将PLC和电脑连接起来,然后给PLC送电; 2、打开SWOPC-FXGP-WIN-C V3.3软件,然后打开编好的程序; 3、点“选项”--“参数设置”;默认存储容量为8K,保持不变;将注释区的程序块数量从1依次增大,你会看见程序的步数相应减小;注意:一定保证显示的程序步数大于实际的程序步数,而且应当留有余量(大概20%左右,以便程序调试的时候增加步数)。我设置注释区的程序块数量为15,显示的程序步数就为500步。 4、将视图转到注释视图,点“工具”--“传送到PLC的注释的设置”,设置需要传送的注释范围,每次只能设置一个范围,需要重复设置才能全部设置包括X、Y、M、T的注释区。说明:设置好的注释区在元件地址后面有个星号。 5、下载PLC程序到PLC。注意:PC程序写入时选择“全部范围”。

楼主:
按上述操作方法,将注释传到PLC中是可行的。因为我又从PLC中将程序传输到了电脑,可以看见注释的。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1、显示的注释“缩水”了!原本很长的注释长度只有16个英文字符(也就是8个汉字)了,后面的文字全被“斩”了。分析原因如下:因为PLC中存储器都是16位的(也就是每一个“字”有16个“位”),所以只能存储16个英文字符。 我在想,能不能有其它方式可以将全部的注释都输入PLC中呢?请朋友们解答... 2、元件名称还是没有被传到PLC中。从PLC中传输到电脑的程序没有元件名称(源程序是有的)。我试着把“选项”--“参数设置”中文件寄存器的程序块数量调为6,注释区的程序块数量为9,然后再进行传送到PLC的注释的设置,传输后仍然没有看见元件名称。这说明元件名称没有放在文件寄存器里面。那怎样才能把元件名称传到PLC中呢?请大侠帮忙... 3、设置和传输完成后我保存了程序,然后关闭了SWOPC-FXGP-WIN-C V3.3。但当我再次打开应用程序时,出现提示“程序区注释移动到注释文件中。注释数据将被替换。确定吗?”。我回答了“是”,这下完了,程序中所有注释大于16个英文字符的部分全部被干掉了,TNND,就和从PLC中传上来的程序一样!害得我又重新补充注释。 所以,你一定不要回答“是”(除非你已经有程序的备份)。不过回答“否”后,传送到PLC的注释的设置就全部清空了,如果需要再次传送程序+注释到PLC中,则需要再次进行设置。

楼主:
从PLC传到电脑的的竣工程序如果没有注释,而源程序却有大量的注释(调试程序时没有增加元件、没有改动注释或者增加和改动很少),那怎么以最好的办法让竣工程序中有完整的注释呢? 下面我提供2个办法: 1、常规方法:将注释直接添加到竣工程序中,这是常规的也是比较笨的办法,这样的工作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不过这也是最好的办法。 2、一个算是捷径的办法。 因为程序一共有4个文件:COW文件、DMW文件、PTW文件和PMW文件。PMW文件为主文件(梯形图在这个文件中),其它3个为注释/其它设置文件。这4个文件的主文件名原则上必须相同而且不能超过8个英文字符/4个汉字。但是也可以将PMW文件设为长文件名,然后再保存文件,就多出了3个主文件名相同的文件,记住主文件名,将新生成的这3个文件删除,把原来的3个文件的主文件名改为这个文件名就可以了。这也说明了:PMW文件可以长文件名,但其它3个绝对不可以。否则,只会看见PLC梯形图,注释那些东东都看不见,和删除了那3个文件没有什么区别。 好了,不罗嗦了。我就介绍一下把源程序的注释搞到上传的竣工程序中的捷径: (1)、删除竣工PLC程序的COW文件、DMW文件和PTW文件; (2)、将源程序的COW文件、DMW文件和PTW文件复制到竣工程序所在目录; (3)、将复制过来的源程序的COW文件、DMW文件和PTW文件的主文件名改为竣工PLC程序的主文件名; (4)、打开竣工PLC程序,注释不就都出来了吗?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注释进行修改,成为最终竣工程序。

楼主:
我也说了这么多废话了,也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帮我解惑呀:能不能有其它方式可以将全部的注释都输入PLC中呢? 怎样才能把元件名称传到PLC中呢?

楼主:
大家看了也说说话呀。。。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大家都说一句嘛,要不然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网友B:
谢谢老鸟大哥,呵呵.打了这么多字很累吧!有长知识了.

网友C:
按您的说法,是否:需要从PLC读出程序到电脑的话,就必须开始就把程序注释输入到PLC中呢?如果一开始没象您那样刻意调整程序输入方法,就没办法看到注释呢?

楼主:
如果采用GX Developer软件,输入注释的方法要容易得多,在将程序传输到PLC中时进行相应选择就可以了。 如果那位大侠比较有经验,可以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楼主:
嘿嘿,大家也发表一下看法嘛,打字也挺有意思的,嘿嘿...

网友D:
可惜我想是想过,没有研究过,一般没有把注释写到plc里,太占地方。

楼主:
如果程序步数不是太多的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没有超过2000步,我自己编程一般多的时候才接近2000步),可以输入注释的,因为PLC的存储器放在那里也是白放,嘿嘿...

网友E:
谢谢老菜鸟;利用“COW等文件”的方法很好,特别是指这种思维方法很好。 见过采用GX Developer软件,向FX2N写入注释的情况,但我未仔细看。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fx plc 注释是不能下载到PLC中去的,为了看程序方便可以打开程序后凋用

楼主:
可是上面所说的是正确的呀,我已经都试过的了,没有问题呀。如果你要坚持你的看法,请按上面的方法试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那么固执呢???

网友H:
日文好象可以哦

网友I:
试了一下,上面的方法都可行。

网友J:
但我的注解是日文的啊!能否把变为中文啊 那位老鸟能否帮我分析和解决啊

网友K:
你们软件版本也太低了!

网友L(2008-03-13):
我的也是日语注释,如何变成汉语啊?还请大家帮忙了!多谢!

网友M:
好象在菜单哪里那里有一个合并数据的项.何以合并注释的吧?

网友N(2008-10-01):
我想学学FXPLC,请教各位一下,能不能帮我讲讲FX-PLC中文件寄存器的作用, 怎样设置, 在编程中有些什么指令对其进行操作?

我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