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

楼主(2005-08-10):
技术要求: 1、 外形尺寸:不大于32×60×80mm3; 2、 输出力矩:额定力矩15N.m,最大输出力矩不小于20N.m; 3、 输出额定转速不小于80度/s; 4、 最大输出舵偏角:不小于|+-20度|; 5、 传递系数2度/V,系统误差5%; 6、 零位间隙<+-0.2度; 7、 动态性能要求,在1.5V阶越控制指令和额定弹性负载条件下,舵系统动态特性要求为: 1) 调整时间:小于等于60ms; 2) 超调量:小于等于10%; 3) 半震荡次数小于等于1次; 4) 频宽在偏转幅度为正负2度的条件下不小于7HZ, 8、 电源27V,5A。 请大家看一下那些电机可以满足,谢谢 联系人:郭 电 话:010-63789119-613

网友A:
需要用伺服

网友B:
步进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