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500问题

楼主(2005-08-10):
请问OMRON-C500的CPU单元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其他均不亮,是何原因?其输入模块指示灯亮。

网友A:
问题比较严重,可能cpu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电源块故障引起的。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CPU与输入模块却有电源指示?请高手答复。

楼主(2006-12-27):
自己再顶一次,希望高手谈谈看法.

网友B:
我帮你顶起来,高手很快就来

网友C:
C500 用的人不多。

网友D(2016-12-19):
引用 网友C:
C500 用的人不多。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电源块故障引起的。但是我...

此等故障表示

1------电源坏了

2------但没有全部坏,CPU不能运行,但但供电部分依然得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