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概念(可编程控制器)
老谈(::

楼主(2005-08-10):
ADT-TS520 二轴触摸屏控制器 用 户 手 册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简介-----------------------------------------2 第二章 型号定义-------------------------------------5 第三章 外形尺寸-------------------------------------6 第四章 电气连接------------------------------------10 第五章 软件编程------------------------------------18 一、 系统初始化------------------------------18 二、 显示屏编程------------------------------18 三、 触摸屏编程------------------------------23 四、 运动控制编程----------------------------25 五、 数据存储编程----------------------------39 六、 输入输出编程----------------------------41 第六章 注意事项------------------------------------44 附录一 开发包简介----------------------------------45 附录二 程序下载方法--------------------------------46 附录三 图形数据获取软件(zimo221.exe)的用法---------47 第一章 简介 一、功能简述 ADT-TS520是一台高性能的现场两轴步进/伺服触摸屏运动控制器。它内含30路光耦输入,2轴编码器AB相脉冲输入,20路光耦输出,2路脉冲/方向信号输出,RS232/485通讯模块,可现场编程。采用单色图形液晶显示屏,320×240点阵。 二、功能特点 l 2路步进/伺服电机脉冲光耦隔离输出,最高频率4MHz。 l 脉冲输出的频率误差小于0.1% l 脉冲输出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 l 直线、圆弧插补 l 连续插补功能 l 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l 非对称直线加/减速运动 l 32位计数(逻辑位置和实际位置) l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l 运动中可实时改变速度 l 运动中可以实时读出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加/减速状态(加速中、定速中、减速中) l 可编程中断,可以由多种原因产生中断 l 每一个输入信号的输入端都装备积分型的滤波器,可以设定哪一个输入信号的滤波器功能变为有效或无效,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从8个种类里可以选择1个 l 30路光耦隔离输入(含2路AB相输入)。 l 2轴编码器AB相脉冲光耦隔离输入(可做4路开关量输入用)。 l 20路集电极开路光耦隔离输出,1~8点共用一公共端,另12点各有独立的公共端(其中2路可作PWM)。 l 支持DOM电子硬盘(16-256MB)。 l 内置16X16点阵汉字库 l RS232/RS485通讯(±15KV静电保护)。 l 适应性极强的开关电源85~265VAC 45~65Hz。 l 可在线编程,无须编程器,直接通过串口改写。 三、电气规格 开关量输入: 通道:30路,全部光耦隔离。 输入电压:5-24V 高电平>4.5V 低电平<1.0V 隔离电压:2500V DC 计数输入: 通道:2轴AB相编码输入 ,全部光耦隔离。 (与4路开关量输入复用) 最高计数频率:4MHz 输入电压:5-24V 高电平>4.5V 低电平<1.0V 隔离电压:2500V DC 脉冲输出: 通道:2路脉冲,2路方向,全部光耦隔离。 最高脉冲频率:4MHz 输出类型:5V差动输出 输出方式:脉冲+方向 或 脉冲+脉冲 开关量输出: 输出通道:20路,全部光耦隔离。其中8路输出共一公共 端,另12路输出各自独立(2路可做PWM)。 输出类型: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PWM开关量输出: 输出通道:2路,光耦隔离。频率200Hz---20KHz 输出类型: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RS-232/RS-485通讯速率(bps):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四、应用环境 电源要求: 85-265V AC 45-65Hz 功 耗: <4W 工作温度: 0℃—60℃ 储存温度: -20℃—80℃ 工作湿度: 20%—95% 储存湿度: 0%—95% 五、适用范围 l 可编程PLC l 液晶显示、触摸屏操作 l 1~2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l 塑胶机械、木工机械、五金加工、焊接、点胶等各行各业 第二章 型号定义 ADT-TS520型号定义如下: 型号 描述 ADT-TS520AX EEPROM型,16路DI,无AB相解码功能 ADT-TS520AXY EEPROM型,30路DI,有AB相解码功能(10~30VDC的编码器、光栅尺) ADT-TS520AXYV EEPROM型,30路DI,有AB相解码功能(5VDC的编码器、光栅尺) ADT-TS520BX DOM型,16路DI,无AB相解码功能 ADT-TS520BXY DOM型,30路DI,有AB相解码功能(10~30VDC的编码器、光栅尺) ADT-TS520BXYV DOM型,30路DI,有AB相解码功能(5VDC的编码器、光栅尺) 备注:上表主要是描述各款控制器的不同之处,在第一章中描述的功能除此之外都有。 第三章 外形尺寸 说明: ① 正面图上左边是三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灯。 ② 背面图上右下三个长插座从上向下依次是25针插座(14路扩展输入,内4路输入可用做2轴AB相解码输入)、25针插座(16路输出插座)、37针插座(2路脉冲/方向输出、16路基本输入、4路输出)。 ③ 背面图上左边三个插座分别是通信口、键盘接口、电源插座。 ④ 侧面图上上面的两个长方形孔是控制器的安装孔。 特别声明:用户不可自己拆开控制器的机壳,否则该控制器将不在 保修范围之内。 第四章 电气连接 一、接线端子图: 37芯信号插座---2路脉冲、2路方向和16路基本数字输入和4路数字输出 25芯信号插座---16路基本数字输出 25芯信号插座---14路扩展数字输入(含2轴AB相解码输入) 二、端子说明: 37芯信号插座---2路脉冲、2路方向、16路基本数字输入、4路数字输出 本控制器的16路数字输入分为两个通道,DI1~DI8共用第一通道,DI9~DI16共用第二通道。两个通道均是共阳极接法,第一通道的输入公共端为DICOM1,第二通道的输入公共端为DICOM2。这两个公共端须接外部电源正极。 DI1-DI3、DI6-DI8、DI13-DI16为特别的输入端 其中DI1-DI3为X轴停止信号 DI6-DI8为Y轴停止信号 DI13为X轴正限位 DI14为X轴负限位 DI15为Y轴正限位 DI16为Y轴负限位 详细使用见编程说明。 PWM1+/DO17+、PWM1-/DO17-、PWM2+/DO18+、PWM2-/DO18-四个端子的功能由运动库函数中的MV_Set_PWM_Freq()函数中的参数进行选择。 EXT_VCC和EXT_GND是特别为了适应步进或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不是差动信号的情况而设的,此时驱动器是采用共阳极或共阴极接法。如果驱动器控制信号是采用差动接法,则EXT_VCC和EXT_GND就不须接线。 须特别注意,EXT_VCC和EXT_GND除了为应付驱动器脉冲的非差动接法外,绝对不能做别的用途,否则,将可能造成控制器的损坏。 25芯信号插座---16路基本数字输出 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数字信号中的8路共一公共端EXTCOM,另8路各自独立。 25芯信号插座---14路扩展数字输入(2轴AB相解码输入) 8路扩展集电极开路数字输入共用一通道,其公共端是DICOM3,须接外部电源正极。 其余6路为独立输入,其中DI26、DI27为X轴AB相解码输入信号,DI28、DI29为Y轴AB相解码输入信号。 图示AB相解码输入信号是差动输入接线方式;如果是共阳极接法,则须将A相的正端和B相的正端连接在一起;如果是共阴极接法,则须将A相的负端和B相的负端连接在一起。 三、电源的接线方式 220VAC 四、输入信号的接线方式 DICOM端子接外部电源的正端,输入信号接相应端子。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不过,在贴上来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整理一下那些空行,看得很累。而且,这样完整的说明书,还是放在资助资料库或者资料交流区比较好。

网友B:
请给我邮寄一套资料吧。 我想将这个控制器用于无心磨床上。如有成功的案例参考更好。 我的电话0510-5752283。花信风 邮箱wuxihuatong@yahoo.com.cn

网友C:
to:老不死德,您好! 众为兴的东西是越做越好哦。。。曾老板厉害哦,5年前在深圳我和他共同开发一个客户,我们做伺服他做控制卡。。。现在你们产品是越做越精,越做越专哦。。。 呵呵,北方有代理商没?。。。先给我邮寄些资料看看,多谢~~~ ffszmail@163.com

网友D:
请发给我一点资料好吗? ysx317@aemetec.com

网友E:
你可以将这些放到资料库去,不过注意不要将附图丢失,否则让人看起来很吃力.

网友A:
如果在生产线上,用这东西做一个加工工位应该是挺方便的。比PLC+触摸屏,或者比PC+运动控制卡便宜多少?

网友D:
请给我发一份资料好吗?我们可能要用这个产品. ysx317@183.com 谢谢!

网友F:
应该便宜很多啊

网友D(2005-09-29):
请发一份资料给我好吗?对不起,我前面把邮箱写错了。应该是: ysx317@163.com 谢谢!

网友G:
建议兼容 G 代码,学习 51 的 C 语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