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系统串口通讯设计

楼主(2005-08-10):
工控系统串口通讯设计 工控系统通常由工控仪器和计算机终端组成,工控仪器和计算机终端之间通过符合RS-232协议的串口通讯,计算终端可以通过双方既定的数据协议,向工控仪器查询状态信号和发送控制信号。 一、硬件协议:定义了RS-232串口的电气规范。 1)DTE/DCE: 一般把工控仪器称为DCE,计算机终端称为DTE,设备之间通过RS-232电缆连接,DCE端采用母连接器(有槽),DTE端采用公连接器(有针)。但如果工控仪器和计算机终端都采用公连接器,则两者都是DTE设备,它们之间的连接应采用零调制解调器方式。 2)RS-232信号: 标准的RS-232管脚通常有D-25PIN和D-9PIN两种类型,常用的信号如下: 信号分类 D-9PIN D-25PIN 信号名称 信号缩写 信号方向 数据信号 3 2 数据传输 TD DTE->DCE 2 3 接收数据 RD DTE<-DCE 控制信号 7 4 请求发送 RTS DTE<-DCE 8 5 清除发送 CTS DTE<-DCE 6 6 数据发送就绪 DSR DTE<-DCE 1 8 载波检测 CD DTE<-DCE 4 20 数据终端就绪 DTR DTE->DCE 9 22 振铃指示 RI DTE<-DCE 接地信号 5 7 接地信号 GND 3)零调制解调连接(ZERO MODEM): ZERO MODEM处理DTE和DTE设备的对称连接,其连接原理为,一方的传送数据信号为另一方的接收数据信号,一方的控制请求信号为另一方的控制应答信号,接地信号互连。连接示意如下: 信号分类 DTE DTE 数据信号 TD-- RD RD-- TD 控制信号 RTS-- CTS CTS-- RTS (DSR-DCD-RI)-- DTR DTR-- (DSR-DCD-RI ) 接地信号 GND-- GND 二、软件协议:定义了DTE的串口配置,DTE和DCE之间连接协议和数据传输协议。 1)串口参数配置: 波特率(BaudRate):在CBR_110到CBR_256000之间指定,参照仪器指定 数据位(ByteSize):每个字节的位数,一般用7或8,默认为8 停止位(StopBits):停止位的位数,一般有:ONESTOPBIT、TOWSTOPBITS、ONE5STOPBITS,默认为ONESTOPBIT 奇偶校验(Parity): 定义了奇偶校验的模式,一般有:NO_PARITY、EVEN_PARITY、ODD_PARITY,默认NO_PARITY 流量控制(FlowCtrl):定义了流量控制方式,一般有:无控制、硬件方式、XON/XOFF方式,详见握手协议。 2)握手协议:常见有硬件方式RTS/CTS和DTR/DSR方式,软件方式有XON/XOFF和自定义的方式。 RTS/CTS:对于DTE来说,设置OutCtsFlow则CTS低水平位时停止输出,直至高水平位时恢复输出。设置RtsControl为HANDSHAKE则当输入缓冲区数据小于1/4时,DTE将RTS置为高水平位,通知DCE可以传输数据,当输入缓冲区数据大于3/4时,DTE将RTS置为低水平位,通知DCE停止传输数据。DTE(计算机)的缓冲区较大,通常都将RtsControl设置位ENABLE,即保持高水平位。 DTR/DSR:对于DTE来说,设置OutDsrFlow则DSR低水平位时停止输出,直至高水平位时恢复输出。设置DtrControl为HANDSHAKE则当DTR设置为高水平位时容许数据输入,当DTR为低水平位时阻止数据输入。DTE(计算机)的缓冲区较大,通常都将DtrControl设置位ENABLE,即保持高水平位。 XON/XOFF:对于DTE来说,设置OutX时,输出流在DTE收到XoffChar时停止,在收到XonChar时恢复。设置InX时,输入流在缓冲区空闲不足XoffLim时DTE发送XoffChar,通知DCE中止传输数据。当输入流达到缓冲区空闲超过XonLim时,DTE发送XonChar,通知DCE恢复传输数据。 三、编程模式: 在WIN32环境中,串口作为文件访问,但与其他文件不同,串口文件的操作是采用阻塞方式的,读写动作通常会在后台阻塞,用户可以通过响应串口事件,获知端口状态和控制读写动作。因此在WIN32环境中处理串口,应采用重叠I/0机制访问串口文件和在线程中完成读写操作,这样意味着当读写线程阻塞时,不会使主线程锁定而失去响应。 1、串口文件操作方式:根据如上要求,串口一般采用独占和重叠方式打开,如:CreateFile(_T("\\\\.\\COM1"),/*端口名称*/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文件可读写*/ 0,/*独占方式*/ NULL,/*无权限属性*/ OPEN_EXISTING,/*端口必须存在*/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重叠的操作方式*/ NULL/*不支持临时文件*/)。 有效的串口文件打开后,可以进行重叠的读写操作,其中要使用一个重叠操作结构OVERLAPPED: struct { DWORD Internal; /*内部使用*/ DWORD InternalHigh; /*内部使用*/ DWORD Offset; /*操作开始的文件位置(低位),串口文件不支持*/ DWORD OffsetHigh;/* 操作开始的文件位置(高位),串口文件不支持*/ HANDLE hEvent; /*异步事件句柄,重叠操作完成或中断时被激发*/ } OVERLAPPED; 写串口的方式如下: WriteFile(hCom,/*串口文件句柄*/ (void*)data,/*数据指针*/ dwDataBytes,/*请求写的数据字节数*/ &dwOperaBytes,/*函数返回的已写的字节数,在重叠I/O中通常返回0*/ &ov/*重叠操作结构指针*/); 读串口的方式如下: ReadFile(hCom,/*串口文件句柄*/ (void*)buf,/*缓冲区指针*/ dwDataBytes,/*请求读的数据字节数*/ &dwOperaBytes,/*函数返回的已读的字节数,在重叠I/O中通常返回0*/ &ov/*重叠操作结构指针*/); 重叠方式调用读写函数后即返回,程序稍后调用等待事件函数进入阻塞状态,直至异步事件被激发,调用方式如下: 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OVERLAPPED中异步事件句柄*/ dwTimeouts/*读写超时毫秒数*/) 读写超时设置可以由串口配置超时参数COMMTIMEOUTS获得,读超时数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读字节数 +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写超时数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写字节数 +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异步事件返回后,可以调用重叠I/O查询函数查看后台读写状况: GetOverlappedResult(hCom, /*端口文件句柄*/ &ov, /*重叠结构指针*/ &dwOperaBytes, /*重叠操作完成的字节数*/ FALSE/*是否需要等待重叠操作完成*/); 以上时串口文件的操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操作除了打开文件外,其他都应当在某个读写线程中调用,让线程在后台阻塞,主线程保持响应。 2、端口事件侦听:WIN32提供串口事件查询函数用以查看端口触发的事件,端口可侦听事件一般有: EV_BREAK :端口中断信号 EV_CTS :CTS信号改变 EV_DSR :DSR信号改变 EV_RXCHAR :收到一个或多个字符 EV_RXFLAG :收到特殊字符 EV_ERR :端口错误信号 EV_TXEMPTY:输出缓冲区数据发送完成 可以通过SetCommMask(hCom/*端口文件句柄*/,dwMask/*事件组合*/)来设置需要侦听的事件,然后应采用重叠模式调用查询事件函数: WaitCommEvent(

网友A:
谢谢,好东西了,多多发啊!

网友B:
学无止境!佩服!

网友C:
我是一个编程盲,希望作者能将编程部分讲得更通俗易懂些,如:使用的是何种编程语言?每个语句代表何意?从哪句到哪句实现的是何功能?有无编写次序规定?编完程后如何使其自动正常运行?怎样检验其运行否?从计算机的哪几个口可检测到所需数据?如何将所须发送的资料从计算机的某个指定端口发送出去?等等...   可能的话,发E_mail赐教更好!   我的E_mail是:hnxtcj21@21cn.com 谢谢了!

网友D:
想说看懂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E(2006-01-06):
我是新手,有两年多的搞现场仪表安装、调试的经验。
现在正在学习仪表自控
软件方面,没什么经验
还要多向高手学习,还望高手们、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F(2006-09-28):
上面用的是VC.
我有用VB编写的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G(2006-11-12):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H(2007-03-28):
应该是好东西!请教个问题,一般带RS232或RS484通讯的工业仪器都配套有驱动程序和数据线,不知是否激情如火的这篇文章是针对驱动程序的一般解释?大家见笑了!

网友I(2007-05-11):
好文章,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收藏了~~~

网友J(2008-11-09):
请教各位高手:笔记本电脑上的USB端口与PLC上的端口通讯,因笔记本电脑上没有RS232通讯端口,只能用市场上销售的USB转RS232电缆,装上驱动程序以后,怎么也通讯不上,是不是不兼容?我的邮箱:tianyuan-fa@sohu.com,qq:441367292

网友K:
我接触过较多的此类问题,大多是因为市面上卖的转换器并非全信号产品,这与末端芯片有关。您可以采用捷瑞公司的产品试一下,参见http://www.jara.cn/product/productdetail.asp?id=72 该产品末端芯片采用全信号设计,功能与台式机串口完全一致,能够兼容大多数品牌的PLC。

网友L:
好东西 没道理不顶、、、、、、、、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好东西!请教个问题,一般带RS232或RS484通讯的工业仪器都配套有驱动程序和数据线,不知是否激情如火的这篇文章是针对驱动程序的一般解释?大家见笑了!

恩  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N(2011-01-12):
军工便携系列之CPC-9540: 全铝镁合金箱体设计 高亮低温15.1’’ LCD,1024x768分辨率 全长扩展卡设计 抗震动压卡设计 2个2.5’’硬盘抽取盒 内置吸入式DVD刻录机 1U 200W工业电源 工业机械键盘配滚迹球鼠标(5000千万次以上) 其它备选 深圳市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www.arboo.com.cn Zhen Arboo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后亭沙松路展奇工业区五栋 林叶妹TEL:86-755-29882002 FAX:86-755-26734662 Mobile:86-0-13322980763

网友O: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P(2011-04-19):
看不懂。但写得很经典...

宝易科技是工业显示器.平板电脑 加固计算机.便携机 交互式智能平板 特种液晶屏专业生产厂商

咨询电话:18602770275

技术配套QQ:602027557

网友Q:
学习了-------------西马特

网友R(2011-07-06):
便携式、工控电脑、BOX和平板工业电脑 可达到军工要求 专业提供订制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提供最省钱最合理的方案。 公司:深圳是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arboo.com.cn

订制热线153 2371 2827
王工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