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式位移传感器
学无止境!

楼主(2005-08-10):
请问大侠: 现需要一种感应式位移传感器变送器,行程为60mm,灵敏度为3v/vm,精度为0.1%,一体三线式.输入24VDC,输出4--20mA.水泥制造设备用.请问应选用何种型号的位移传感器? 另外,型号为BS-0ZB和HKWDC-50L两种位移传感器为什么厂家生产的?

网友A(2009-03-06):
位移传感器,很多啊

网友B(2009-11-19):
YHL系列精密拉绳位移传感器
·精密电位计电压输出
·标准工业级+、全金属封装,耐用型
·适合中等距离精密直线或曲线位移测量
工作原理
YHL型位移传感器将机械位移量转换成可计量的、成线性比例的电信号。被测物体产生位移时,拉动与其相连接的钢绳,钢绳带动传感器传动机构和传感元件同步转动;当位移反向移动时,传感器内部的弹簧回旋装置将自动收回绳索,并在绳索伸收过程中保持其张力不变,从而输出一个与绳索移动量成正比例的电信号。
本品是基于震动环境设计安装使用的小型,工业级+(自动排线)的产品。
主要特点
YHL系列传感器的设计精密合理,采用高精密传感元件,传感器具有体积小,使用方便,密封性好,测量精度高,温度误差小,寿命长等优点。
该传感器不仅适宜于作直线运动的机械物体位移测量,更适宜于机械物体作曲线运动的位移测量。

www.yihanghuake.com          010-61090448       13146959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