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楼主(2005-08-10):
看到很多文章介绍变频器节能应用,大多是讲风机水泵的。首先讲风机的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然后原电机功率乘上(1-(频率/50)^3),得到结果每小时节电量继而推算到一年,往往成果巨大。现提出几点疑问,请大家指教! 1,当某一风机用一台55KW的电机工频驱动时,其功率一定是55KW吗? 2,当55KW变频器通电时,未驱动电机时其本身的功耗一般是多少? 3,当驱动电机以40A电流运行时,逆变模块的功耗是否可以这样计算?假定半导体开关器件压降1V。1*6*40=250W。 4,降速后风量随之减小,调节风门挡板位置可达同样效果。并且电机电流同样减小。 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

网友A:
变频器是节能的, 55KW电机工频时若不是满负载工作,功率不是55KW,但功率因数很低 变频器本身有功率损耗的,变频调速如果能够运行在45HZ左右,理论上节能30%,变频器本身功耗5——8%,所以说应在20-25%,前提是变频器本身要有内置电抗器或输入电抗器,功率因数才能达到0.95以上。

网友B:
上帝啊,请赐给无知的人以智慧吧!

网友C:
对第三个问题:以三相逆变桥为例,在很短的时间内,只有2个是导通的,其余4个是截止的,6个逆变管不会同时导通。两两循环导通。所以功率为240/3=80W

网友D:
To 虚心徒弟: 变频器中的三相逆变桥一般是180度导通方式,不同相的3个管同时导通。另外功率器件的损耗还包括开关损耗。

网友E:
调节风门挡板也节能,但是相当于增加了管阻(先这样叫吧),有一部分能量是消耗在这上面的。变频可简单的理解为是需要多少力而出多少力,当然能节能了。主要针对风机水泵

楼主:
既然如此,对水泵而言,如果有一个蓄水池,开一会停一会,岂不也省电。总之,我觉得变频器的节电是建立在少做功的基础上。假如机械少做功了(对水泵而言,水打少了,风机风小了)如此本应该少销耗电能。 有人盲目相信变频器节能,也有变频器厂家提供变频器试用,7.5KW电机2台改为变频器运行24小时多耗电30度。以电度表测量。 本人也做过几次恒压供水,空压机改造。认为这种改造多为满足工艺要求而设,节能多在其次。

网友F:
并不是所有负载使用变频器都能节能,如果有人这样说,一定是误导人,千万别信!

网友G:
变频器可以用于两大方面一节能方面,再有就是控制方面达到实时性,,可靠性准确性,安全性,控制电机可以提高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