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防爆

楼主(2005-08-10):
请大家指点下如何决定一电气设备的防爆等级。

楼主:
防爆等级和防护等级是由谁来给予认证的?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做防爆电气的,至于等级认证要看你的爆炸性气体是什么,环境温度是多少。

网友B:
IP的概念。 IP(INTERNATIONAL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 防水保护等级( 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防护范围     0 无防护     1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 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 防护喷洒的水 从垂直线两侧60度角内喷洒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飞溅的水 从每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 防护喷射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嘴射出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7 防护短时浸水 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以下是对机械影响的防护:   1 冲击能量至少0.255焦耳   2 冲击能量至少0.375焦耳   3 冲击能量至少0.5焦耳   4 冲击能量至少2焦耳   5 冲击能量至少6焦耳   6 冲击能量至少20焦耳   以下是防爆等级的分类:   一 防爆概念   二 危险区域   三 设备组别划分   四 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   五 仪表壳体防护等级的划分 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   欧洲标准EN 50 020 中包括了设计和检验这类电气设备的特别条款,它们以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应用于爆炸性中。     与其它方式不同,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涉及的不仅是单个设备,而且涉及整个本安电路。如果在一个电路中不会由于火花或热效应而点燃爆炸性环境,则称该电路为本安型电路。     在本安型设备中,必须采限合适的措施,保证将能量限制在很小的程度,而不臻点燃爆炸性环境(包括出现故障的情况)。   本安型设备中的所有的电路均设计为本安形式。这些设备根据它们的防爆等级,允许直接用于相应的危险区域中。     附属电气设备既包含本安电路也包含非本安电路。通常情况下它们被用于安全场所,但连接线都进入危险场所。     所以附属电气设备也必须符合上述的防爆等级,即一个与区域0中的传感器或执行器相连的附属电气设备,必须是防爆等级1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