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刷打火象电焊!怎么回事?

楼主(2005-08-10):
590控制器 电动机:440V 225A 励磁电压 180V 经测量电压正常,外部负载也不是很重,电刷打火很严重,怎么回事?刚开始以为电刷不行,但换掉以后还是问题依旧。什么原因可导致电刷打火,为什么导致电刷打火如此严重,请赐教!

网友A:
建议对转子进行处理,是否接触电阻太大导致。

网友B:
激情如火:说的对可能转子有问题要进行仔细检查。

网友C:
碳刷架检查了没有;检查阻值,静子,转子都要检查清理一下油腻用涤特醇清洗如有疑问敬请垂询01062632247

网友D:
有没有摇一下电机绝缘?应该是电机需要保养了吧,有可能整流子需要清理,车光,有可能转子绕组需要做绝缘处理或者绕组有问题了。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极是。

网友F:
1、检查转子,有无短路和开路;转子换向器铜片是否不平,需用500#砂子进行同心打磨后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并吹干 2、碳刷更换质量好一点,检查弹簧的伸长度和强度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令人不解的是已经换了三台电动机了,有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一台干脆50转就开始打火,难道这几台电动机都有问题吗?

网友G:
你的负载稳定吗? 还有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负载基本稳定,空载还好一点,稍加一点负载,火花就明显增大,电压基本稳定

网友H:
电刷打火多是接触不良的原因。 用细砂纸打磨,清扫干净后,应该没有问题。 更换好的碳刷及架。 如果可以确定电压正常,电机没问题目的话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张磊,我也是这么认为,我再试试看,张磊(工)你是不是北京的?

网友H:
不是 我只是多次经历过这事儿,所以敢说几句了. 不对之处请别见怪。。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我兄弟了,我们都重名,很高兴认识你 不然,经验就是资本!

网友I:
请检查换向器圆度!或清理换向器云母槽(用锯片做一带钩的简易工具,在槽内拉动几次即可)! 若不行,请调整碳刷压力!(在装碳刷前,应将碳刷打磨)。

网友J:
三台电机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外部因素了? 外部负载是否大?电流是否经常大于额定电流? 整流模块的参数设定能否优化,如di/dt能否设定得小一些,加减速时间能否长一些。

楼主:
谢谢本不想说和小米渣,我现在已经换上修好的电动机,虽然不打火了,但噪音较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K:
清理换向器云母槽 就叫‘挠沟’。 如果都有毛病得考虑环境,是不是在水泵房?

网友I:
回复机器人时代: 请检查刷间距和碳刷位置,检查动平衡,或将升高片编织固连在一起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得检查线圈槽满率和线圈是否压紧! 这是结构方面的,电气方面因数就很难说清了! 本人知识有限,如不够专业,或不能帮您,请谅解!

网友I:
回复机器人时代: 对不起,补充一下:请先检查刷架是否固定紧,再就是刷架倾销度是否合适。

网友F:
你的三台电动机若都是新的: 不防查看你的控制器参数设置是否出问题(如:启动电流和频率,力距设置,电机极数设置,运转时的频率等);内部调整是否有不灵;检查控制器输出和激励元件是否有异......

网友F:
若你的三台电动机都是旧的请检查一下轴承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已经换上修好的电动机,虽然不打火了,但噪音较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有喜欢PLC的请加我,14369993

楼主:
小生直流方面接触极少,所提问题大家见笑了

网友E:
机械方面有问题吧!

网友F:
更换后速度是否过快,温度是否有上升,若是:控制器的设置可能有问题如:频率过高。。。。。。 若速度较慢,看电机是否有震动,温度是否上升较快,若是:不防用万用表检查每个激励极各脚电压是否相符,检查每个输出频率是否一致。。。。。。 建议你更换控制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