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与变频器的配合选择

楼主(2005-08-10):
我们公司今天要给一个电机进行调速,该电机是应用在磨床上的,1.5KW,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1000rpm,我想问一下,直接给配三菱FR-E540-2.2KW的电机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限制要求,以前好像听到有些电机是不能用变频器调速的,这些电机是哪类电机啊,我们公司还有用变速箱调速的,那请问一下变速箱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啊,哪些电机可以用变速箱调速呢?变频器除了调速还用什么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电机是可以用变频器的,1.5KW最好是配2.2KW的。变频器的用途很广泛这就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在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变速箱是用在固定转速的机械上面,它有一个比例转速,可用在不需要调速或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变频器它是一个静止的频率变换器,可以平滑地对交流电机进行调速,低速时能输出较大的力矩。

网友B:
三菱E系列的变频器1.5KW带1.5KW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大一挡选择.另外,变速箱和变频的区别在于:变频可以作到无极调速,变速箱则不能.而且变频还可以对电机起到很多保护功能,比如过流欠压缺相等.其实在负载低速时,使用变速箱应该比使用变频输出的扭距要大!变频低频的输出扭距是一个世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