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拖多。

楼主(2005-08-10):
我用一台75KW变频器拖动11KW×4台相同电机(同时运行机械连接),出现忽快忽慢。请教怎么能解决。

网友A:
因为您的4台电机同时机械连接,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电机的特性不一致导致的。机械连接都是硬连接吗?

网友B:
4台电机负载不均衡造成。就是说4台电机的负载总在变化,造成有的电机负载大于其额定负载,此电机成为“发电机”。 解决办法:计算每台电机负载,调整负载分摊比例

楼主:
电机负载是相同的.测得电机输出电流相差不多但用笔记本监视力矩曲线有波动,不知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参与.

楼主:
机械连接都是硬连接. 电机都是一样的,负载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特性不一致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