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servostar s300

楼主(2005-08-10):
各位有没有用过,Kollmorgen servostar S 系列的伺服系统。我们现在编码器是HEINDEHAN的13位正弦波编码器。怎么修改系统的分辨率?因为是绝对编码器,怎么回绝对零位?

网友A:
笔者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曾经用过meldas系列,修改分辨率和调整零位都是在NC中设置参数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