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强电转化为弱电信号-----元器件(模块)查询

楼主(2005-08-10):
我处现场需要一强电转化为弱电信号的元器件: 现场有泵若干台,在进行通断电时,欲接出一相,根据其有无电压来远程监视泵起停。请问有无这种模块在泵起动时会给出一个DI到远程终端(上位机、PLC、DCS等)。 小弟刚接触工控,还请各位大哥指点,如离济南近可留联系方法。 suofiya@126.com

网友A:
用一个电压传感器,0~380/0~10v的就可以,这个信号可以用作模拟量又可以用作数字量,因为您只是关心一个起停状态。

楼主:
有这种可将大电流信号(交流220V)转换为 标准信号的电压传感器吗? 能给出一个品牌吗?谢谢了大哥。

网友B:
到http://www.lem.com/上可以找到你需要的电压传感器资料,LV25系列是电压LEM,隔离型,测电压瞬时值。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C:
用个小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的,小继电器的线圈电压选成与你的泵相同的电压,如~380V,将这个小继电器的线圈并在泵上,当然只能用二相,这样,当泵运行,小继电器合上,小继电器的接点输入到PLC等远程模块的输入,主机就判那个输入点有没有信号就行了!

网友D:
强烈支持“sunhl”! 我正想说,看见sunhl都已经说了,我就不说了,呵呵。我这样搞过N次的,非常实用,呵呵。。。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用多个精密电阻分压,然后分清楚是交流信号不是直流信号,若是交流信号可用SUNYUAN的ISO1001系列隔离放大器IC隔离、若是直流信号可用SUNYUAN的SIO-UPO系列隔离放大器IC隔离,若要进行远传,可选择电流信号(4-20MA)输出型。

网友F:
支持老菜鸟支持sunhl!

网友G:
各位说的在正常情况下非常实用.但继电控制规范好象不允许这样接.不知现在改了没有.应该是通过接触器的辅助接点或中间继电器来实现的.这两种接法各有优缺点.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觉得还是按图纸接线规范.因为这是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