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串口通信不回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8-10):
我在使用台达 VFD-015M21A 变频器 过程有下面问题:   我通过 RS-485 接口 RTU 方式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地址为出厂设置 01 ,波特率9600,数据格式:N,8,2。目前‘起动’、‘停止’都可以实现,频率显示正确,也能随着变化,电机也正常运行,说明数据传输和 CRC 校验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协议应该还返回设置的数据,却没有返回;同时,‘读’数据也没有返回要读的数据,如读状态时我发送的命令是:01 03 21 03 00 01 7E 36 ,含义为 01 地址、03 读数据、位置 2103(输出频率)、数据数 1 个字、后续 2 个字节为 CRC 校验码。为什么会不返回数据?我以上通信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哪位了解,请予协助解决。

网友A(2005-10-07):
台达PLC通讯的默认格式一般为7,E,1会不会跟这有关?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单片机控制程序中有一个位定义错,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