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选择软启动器?

楼主(2005-08-10):
我的现场有63kw,11kw的电机(潜水泵),请问需要用软启动器吗? 如果有节能和安装成本的考虑,功率在多大以上的电机采用软启动器才合理呢? 谢谢。

网友A:
软启动器主要是减少启动控制切换、保护电机和减少电网的冲击。63kw用软启动是比较好的,11kw就随便了。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对于63kw的电机可用的软启动器大约得多少钱呢?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品牌价格差距很大。

网友B:
还是看你实际情况了,启动不是很频繁,电网又允许,63KW的也不用啊,想省钱就干脆不用,想让电机舒服,你又何必在乎软启动器的价钱呢,多打几个咨询电话就知道价钱了! 太便宜的不能用,总出故障的话还不如星三角呢!

网友C:
如果电机不需要频繁起动的话不必加软起动器,如果水泵流量有调节余量的话,加变频器是最好的,节能效果明显。 烟台 13465553239

网友D(2009-07-07):
18.5kw潜水泵电机需要软启动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