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930通讯提示受到错误字符,怎么解决啊,急!

楼主(2005-08-10):
三菱GOT930,当我用软件和它通讯时,提示“受到错误字符”,无论是发送还是接受都是,我现在联PLC也联不上了,还有现在PLC和GOT930之间通讯也是错误的!

网友A: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楼主:
一开始是好用的,可是被把CPU通讯由422改为232后就出现了,现在根本不能传数据到930,怎么办啊!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用几种通讯参数都试一下,肯定会成功的。

楼主:
还是不行了,呜呜呜!

网友B:
首先按左上角(默认)进入系统菜单,然后选择"其他模式"中的"数据传送",此时会显示"GOT<->PC 等待中",然后再进行上下载操作.

网友C:
將RS232改為RS422,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是否正確

网友D:
看一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