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930通讯提示受到错误字符,怎么解决啊,急急!

楼主(2005-08-10):
三菱GOT930,当我用软件和它通讯时,提示“受到错误字符”,无论是发送还是接受都是,我现在联PLC也联不上了,还有现在PLC和GOT930之间通讯也是错误的!

网友A:
注意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B:
进入系统菜单,把串口启用,肯定是误入系统把232口给屏蔽了

网友C:
通常按屏幕左上角(默认),然后选择"其他模式",再选择"数据传送". 此时会显示"GOT<->PC",再从电脑下载即可.